硬盘和硬盘对拷,会的讲解下

楼主(2010-01-25):
我想把一个80G的硬盘全部资料复制到一个160G硬盘里面去,应该如何操作?请回答尽量详细点,新手,160G硬盘为旧的,用不用先格式化

网友:
先把80G的硬盘挂到主板,160G为从,然后进DOS里面运行GHOST   选择1-1-1就行了。。

网友:
好像发错版块了,不好意思,另外问下基地有没有富士康 socket AM2 N5M2AB-2.0-8KRS2H的南北桥集成风扇

网友:
硬盘不一样的容量也可以?不把160的拷成80的吗? 菜鸟问一下

网友:
说实在的硬盘对拷,我也没弄过,在这里也学习一下。

网友:
用一个硬盘启动进DOS ,然后,选择,LOCAL-DISK --TO DISK ,然后选择好“源盘”,和“目标盘”,就可以了。

网友:
把光驱的电源、接口接到160G硬盘上。起动后电脑能识别160G硬盘,然后进行复制。

网友:
80G对拷160G绝对可以的,反过来的话就要看160G上的数据有没有超过80G了,准确地说应该不超过76G的数据可以对拷过去,方法很简单的:用PE或者光盘启动机子,进入到ghost界面,选择desk to desk 进去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两个硬盘了,80G跟160G可是相差很大呀,要是到这一步你还看不出来可就没法说了,然后选择80G的硬盘,OK进入,再选择160G 的硬盘(这区间会叫你配置分区大小的,不要管它,如果你不懂的话),同样OK就可以对拷过去了,硬盘对拷不用分区的,克过去以后,160G的硬盘会按照80G硬盘的分区占全盘百分数比,同样地分区出来。

网友:
有点答非所问,
拷 即英文 copy

copy的意思即为复制

复制到方法为 ctr+c     粘贴的办法为 ctrl+v

网友:
就是1-1-1
呵呵,很简单

网友:
在winpe下用ghost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样拷你试验过吗, 我以前一直都是同样大容量的对拷

网友:
这个简单  80G为主160为从   然后DOS对刻就可以。

网友:
咱都是愁维修技术低 你是愁软件问题
硬盘都挂上 主从设置好 光驱启动(U盘 DOS工具箱都可以)手动进到GHOST
选DISK - DISK  80G硬盘先选择 然后再选择160G的 (这里我想80和160很好区分的,意思80G刻到160G里)一路回车就可以.当然进PE里手动运行GHOST与上面同理
一法通万法通 会一个其他道理都相似的  就是维修还那么菜 基础差 没良师

网友:
1——1——1 这个没说的 剩下的就是一路回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