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怪故障,高手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0-01-25):
我这有一个AMD 754针的主板,型号是NVDIA NF4-4X(JZKN47),,,,,,,,开机提示:award boot block bios
copyright(c) 2000 award soft ware inc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drive a error system halt
然后重启就能进正常开机自检的画面了。提示按F1。。然后进BIOS设置里调,假如我想调时间。bios认得是2003.1.1我想调成2010.1.15的时候,2010年调完,调月份的时候,年份那又恢复成2003了,,,bios块我也换过了,我有2张一样的板子。BIOS块调换了,故障依旧。。。另一块板子是FF不工作。。内存供电管烧了,换完以后还那样,,,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如何解决

网友:
更换内存看是否正常,检查BIOS座是否脱焊。

网友:
回复2楼:BIOS块换了。。程序没刷,,没有编程器。。。
回复3楼:内存也换过了。他这块板子BIOS 没有座。。是直接焊上去得。。。。。
  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有没清CMOS啊?这种问题说不定清一下就好

网友:
有时候内存性能下降,很少的时候能点亮机,但提示BIOS错误,很容易误导人。我只遇到过一次。

网友:
刷BIOS,系统提示:从BIOS的BLOCK块最小化引导,可从软驱上引导后,刷BIOS数据。

网友:
重刷BIOS后应该会明了了。

网友:
楼主呢BIOS设置错误,是软驱的问题,你每接软驱,而你的BIOS里设成有了

网友:
电池换过了,,,CMOS也清了,,,图片怎么传不上去啊??
BIOS保存不住。。。。但是我这没有刷BIOS的编程器,,我有2个一样的板子。。BIOS块对换还是那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