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1-25):
由于没有找到S560的维修
,也只能凭着我自己胆大的特点,先就打开了机子。。
先说下这机子的问题:
上电池通电一秒就自动关机。偶尔还会显出欢迎画面。但是马上就关机!
有时候只能看到屏幕上有通电的反应,其它完全没有动作,也就是指镜头没有伸出来,郁闷。。
反正也没有维修图纸,于是我就先大拆八块,先看看里面在说。。。
注明,本人只是维修主板之类的,从没有维修过数码相机,相机是个朋友的,他说死马当成活马医。所以我才敢下毒手!
拆开后,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因为不懂嘛,于是找了个索尼的其它机型的图纸,对其电压之类的有个大概的了解后,就拿着万用表量来量去的。。搞了好久,还是一头雾水。。。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触点,所有的插片这类的东西,都清理了,然后在上电池,一看,还是一样,当时就不想修了,真的!因为还是不懂的原因了嘛!
当时就想,算了,还是装回去。。等有空的时候拿给会修的人修。。。
在装回去的时候,发现有个
三极管
之类的东西,看起来很别扭(在电池仓边上),也就是那颜色看起来不爽。。
反正都打开了,就拿电烙铁补了下焊。。
装回去后,报着试一下的态度,又上电池。。。
我晕,就好了。。就能开机了。。。一切正常了。。。
崩溃了。。
于是又拆开机器。。。。
把主板拆下来。。洗板水洗了下。。。吹干,用热风枪加焊。。。
重新装上去,OK。。。
后来才听说,这机子出这故障之前是摔过滴。。。难道是摔虚焊了??
不解。。。
电烙铁

网友:
凡是摔过的机器,首先着手检查外壳摔到那里了,有没有凹了,就在外壳凹进去对应主板的位置,仔细检查.首先排除虚焊或者有没有掉零件.确认无问题了,再上电去测试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