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拔了扩展坞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0-01-25):
昨天客户拿了台IBMT42一看扩展坞进水都发绿了 量USB阻值无穷大了 拔了扩展坞用洗板水洗干净 换了南桥能触发了 电流跑到0.78 左右就不动了 用灯板看不跑码 板子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后面怀疑北桥也坏了换了个新的还不能开机了 电流跑到0.78左右  拔了扩展坞对板子有影响吗

网友:
纠结啊~~今天晚上客户就要杀过来了

网友:
应该没什么影响吧,虽然没用过那玩意,不过一般的笔记本都没有扩展坞才对,也一样正常使用。看来问题发生在其它地方

网友:
跟扩展坞没直接关系,能到0.8就说Cpu已经复位了
1.电流表指针摆到0.8A回落,又掉回到原来位置(0.1A),说明系统供电性能不良,(如MAX1632,ADP3421),另一种可能为开机信号不持续,查信号端,也就是开机电路的好坏。
2.电流表指针应摆到0.8A,但到了0.4A就不动了(查时钟电路,有未工作的元件,造成无电流消耗)
3.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处不动了(硬起动正常,上面说的第一步自检没过)
4.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一下就不动了(基本内存未过或第一步自检中有坏件)
5.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两下就不动了(内存或显卡坏)
6.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三下,机器依然不亮(显卡坏或屏部分未工作,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扩展坞部分的线路,完好拆了是没有影响的,它是空的线,拆了就相当于不接。

网友:
不好拆吧。。我也拆过一次。。。

网友:
BGA很好搞的~~只是现在不跑信号不知从那里查起

网友:
扩展坞应该是独立的,与它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拔了扩展坞对开机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