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8J怪问题

楼主(2010-01-25):
一台华硕A8J能听到华硕开机的声音,可是老是报警滴滴的响,显示屏不亮,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显卡板的问题吧,你转外接试试如果能亮,哪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插座看下

网友:
报警声一般是有规律的,听听报警声是几长几短

网友:
显卡板我换了还是一样的报警。外接也不显示

网友:
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东西坏了 楼主仔细听下是几长几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