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在线等待!!!!急!!

楼主(2010-01-25):
有片478的845主板,CPU假负载测没有0.8-1.2V电压,内存假负载数据跟假负载电压都在参考值正常·
惟独 CPU假负载测没有0.8-1.2V电压
一般问题在哪里??
cpu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帮我

网友:
检查看看PWM有没有坏掉或者CPU SOCKET478 是不是有空焊..

网友:
你这个太抽象了,CPU没供电,首先重点查CPU供电线路啊。。

网友:
确定内存、显卡供电正常以后里主电压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CPU没有供电,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
1、CPU供电部分(电源管理IC,场效应管);
2、BGA封装的CPU座子脱焊;
3、诊断卡没有复位;
4、主板各重要部位的供电是否正常(如:北桥,内存。。。)
5、有些主板上假负载是没有电压的,但是上CPU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