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通病(自己维修的经验)

楼主(2010-01-25):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IBM T23的通病。(自己维修的经验)

接到机时,客户说:在深圳的时候还在上网,坐车到东莞就坏了,应该是车上震动坏的。

        待机0。01,正常,按开关键,电流跑到0。4  ----- 0。5A,代码是FF, 黑屏....

      然后关掉机,再关,电流有0.8左右跳动,代码也是FF.但是屏是白色的.

    把主板拆出来,测了一下,摸了一通,无意中摸到板的下面有个电感开路了,焊接好,试机OK.

这些天,接到几台都是这样的,   这应该也是T23的通病了吧!

网友:
具体点哪个电感,在主板的具体位置。

网友:
你用手摸下就知道了,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板上的电感全加焊!

我遇到的是插内存那面的电感。

网友:
北桥附近的电感虚焊的多

网友:
我遇到那机器是不开机,把机器一拆,电感都掉下来了,遇到还多了,

网友:
T23的北桥供电的那个电感容易虚焊,现在已经好久没修T23了

网友:
看来T23这电感的问题还是比较需要注意的

网友:
是通病 但是意义不大了 这种机器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如果是这样简单问题还搞下不费劲 太花时间就没意思咯

网友:
有东西分享,总比没东西好

网友:
算上是通病了,北桥电感开焊。现在这机器还有修的啊?维修费都可以换块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