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另一条屏线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0-01-25):
一台AOC 715S修了三个月还没修好,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块原装的驱动,原本是两条双32PIN屏线,插上另一条屏线就开不了机,驱动板上的3.3V被到1.78V,电源板也换过,还是一样,这下是不是屏坏了,屏上也找不到什么屏芯片,只有一个324。
屏电路板上:
BLM17B2D40120  V2.0

这是哪个厂家的屏?

网友:
是屏的供电坏了。也就是屏的升压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