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无复位

楼主(2010-01-25):
华硕P5S533-TVM/S主板诊断卡复位灯常亮,CPU供电1.3V,NB供电1.2V,SB供电1.9V,下面怎么查

网友:
测一下SB的对地阻值

网友:
请问新诚达版主,SB的对地阻值怎么测,多少正常,谢谢

网友:
测周围的电容吗

网友:
不是,测PCI IDE USB等设备到南桥的AD线。

网友:
把北桥旁边管子和内存槽旁边管子换了看行不,如果不行再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7楼别毛来  动桥不是那么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