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雷击主板不开机,三端稳压器烫手

楼主(2010-01-25):
一单桥主板,大概是C61的吧,被雷击了
现象:不触发,三端稳压器烫手
吹下网卡IC、更换三端稳压器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拆掉网卡后三端稳压的电压输出脚还对地对路的话一般都是南桥击穿了

网友:
都弄过这么多次了,如果亏钱的话就换主板一次性搞定

网友:
应该是桥击穿了如果是以个桥的话   建议LZ换板子吧

网友:
什么时候给主板安个防雷的措施

网友:
南桥挂了,换桥吧

网友:
根据版主所说的,先拆掉网卡再试试。

网友:
可能是南桥击穿了,导致三端稳压器发热,建议做B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试一下你给网线加一个接地的  可能会起作用

网友:
网线怎么接地

网友:
在版主的指点下,我把一块雷击的主板修好了,就是117换掉后,还是输出对地短路,再把

网友:
再把网卡拿掉就好了,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否则这块板又成料板了。

网友:
哈哈,这个关键还是要看自己怎么去听取意见,怎么去搞,我看很多人都说南桥挂了,但是你自己要去试 大家的方法你要选出来一个最好的。。团结就是力量啊

网友:
哈哈,这个关键还是要看自己怎么去听取意见,怎么去搞,我看很多人都说南桥挂了,但是你自己要去试 大家的方法你要选出来一个最好的。。团结就是力量啊
引用 网友B:

大多南桥挂了

网友:
百分之百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