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4BEA9I开机有救护车声

楼主(2010-01-25):
一块EP-4BEA9I主板,开机有救护车声,不跑码,上假负载测CPU供电正常(上假负载也有救护车声),请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
刷个BIOS看看还有报警声吗?

网友:
把各项电压都测一下

网友:
明天再认真测一遍

网友(2010-06-24):
南桥供电正常么

网友:
换一下风扇试一下。

网友:
北桥火热吧?供电。还有桥焊好了吗?

网友:
先查下CPU的供电吧

网友:
你测显卡条件   建议你把电流跳动变化说一下  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
测电流安全吗?有时会烧掉表的

网友:
救护车?是喇叭的声音还是电感的声音啊?喇叭的按上面的试,电感声就是过流了,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