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N7G-R5主板换场效应管老是烧

楼主(2010-01-25):
K9N7G-R5主板换场效应管老是烧
换好后 任开机关机 进系统都没有问题,关机过一段时间后又烧了 怎么修啊?

网友:
连控制IC也一起换,如果是PWM信号就用示波器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怀疑是IC问题 但没有IC换,扔了

网友:
一般来说反复烧场管,都要连带场管的驱动IC一起换,一般是IC性能下降了。

网友:
CPU供电IC也坏了,鉴定完毕

网友:
把PWM电源IC全换了就应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