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769-vc 场幅调不满屏,上下差10公分这样

楼主(2010-01-25):
这台机开始是烧了开关管,3842,7N60用11N60代换,之后就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查晶振的时候听到小小的啪啪声后发现电压全部降低了,查场块烧了,换了场烧电压正常,可是行场同步信号时有时无,CPU有问题了,换了CPU 56A1125-555,显示了,可是场幅上下不满屏了,而且关不了机,不知道怎么弄了。数据写过,是不是换了CPU有什么问题,CPU型号换的是一样的

网友:
去工场菜单那里调了没有

网友:
不知道怎么进工石模式

网友:
知道怎么进工厂模式了,可是设置好后不知道怎么保存,断电后又不行了

网友:
别的设置都可以保存,就是VS这个没保存,是不是数据写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