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T 掉电不开机??

楼主(2010-01-25):
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一上一下的(一会是1.5A,一会就掉到0.5A),开不开机,是怎么回事啊、、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查查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先排查短路的地方

网友:
来回跑码 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一般是这样

网友:
有供电没出来.....看看ASUS的上电时序..

网友:
查查供电全不全?

网友:
把内存拔了,是不是不跑内存的,还是不跑显卡,先确定故障在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