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D6主控电源输出跳变,高手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0-01-25):
换了203D6一样,测试多脚电压都是跳变的,包括6脚电压,正常应该是16V的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场管对地的那个零点几欧姆的电阻不对就回这样。

网友A:
描述太模糊了。

网友:
对地电阻正常的

网友:
就是12V和5V用表测试是跳动的,5V在2-4V之间跳动,12V 基本上维持在11V左右,测试都是空载,断开了高压板的12V供电。

网友:
431坏了。你查查看,还有光耦

网友:
过载或者反馈故障都是这种现象,其实就是开关电源在反复起振

网友:
查NCP1203第6脚电压来源的整流二极体有没短路或断路, 滤波电容容量有没衰退, 或直接更换容量大一点的试试....

网友:
同意8f看法
今天修一個就是這樣跳變
把12v整流to-220拿起來5v就先恢復正常
仔細查是高壓9977gm短路一個
換上就好
203d6這個故障率不高
甚至負載短路它都不死

网友:
一般光耦坏就会跳变

网友(2010-03-27):
这些人问问题就是这样,没人回答的话!他就乱喊:论坛没人, 不帮新人!人家回答了你的问题,修好了,你屁也不放一个了!

网友:
是呀,修好了就要感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