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c51e(c51g-m2)主板 CPU供电低

楼主(2010-01-25):
一块精英给联想代工的C51G-M2的主板CPU供电只有1.12V CPU复位电压1.2V   南北桥及内存电压均正常     北桥加焊了两边  I/O换过   还是一样   有谁修这种板子    给下经验   在线等  谢谢了

网友:
先排除一下  你  CPU供电IC的条件,  是否正常 ,  尤其VID 线  又无空焊。

NVIDIA 系列的 北桥损坏  经常引起 CPU  供电偏低

网友:
CPU供电管 采用  ISL6566控制   这个更换过     测的北桥上边的小贴片电容   有五个二极体阻值8欧姆   是否可以判断北桥坏    排除北桥虚焊    因为几块这样的主板都是加焊一遍都好了的

网友:
跟我 这的 主板一模一样 也正愁呢?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  加焊北桥就好了  可是这次重新植株北桥都不行了  有点怀疑北桥坏了

网友:
查查 反馈电路 从哪查起??

网友:
CPU电压IC问题

网友:
加焊的话如果温度过高的话也会损坏桥,NV的桥很容易起泡。

网友:
这个板是无铅的,加焊不行就拆了重做,这板北桥虚焊的相当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