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学习资料]常见的错误提示及其解决方案

楼主(2010-01-25):
在用效率源希捷专修程序对硬盘进行修复操作时,程序遇到不同的问题会给出相应的错误提示,下面分别对一些常见的错误提示及其解决方案进行介绍。

(1). OVERLAY FAILED

解决方案:回写故障盘的ATA模块,再进行通病修复。如果故障盘的没有备份ATA模块,可以找和故障盘固件版本号一致,SN号前4位相同的来回写。

(2).STUFF WAS UNREADABLE

解决方案:对于K7及其以前的盘通病修复即可。如果做了一次没有效,可以在"磁头操作"工作界面中找到屏蔽磁头选项,在磁头数量那里输入故障盘的磁头数,单击后面的设置,硬盘断电加电,再来做通病修复,反复都无效,则回写一下故障盘的ATA模块再来做通病修复;对于K7以后的盘,如果通病修复不成功,可以回写一下备份的4号INFO模块,如果还是不行就找个好盘的4号模块来回写

(3).NOT INTERFACE AGE

解决方案:出现此提示表示该盘正在校准中,需要查看接下来的AGE等于多少,如果不是60,则可以把该盘单独接电继续校准;如果是60,就先手动回到50,看开电后的效果。

(4). K5以后的盘出现AGE=60

解决方案:停止校准,回写ATA模块,然后通病修复。断电再检测该盘,如果检测结果还是AGE=60。则重复以上操作通病修复之后不要断电,直接再启动全面校准,待校准结束后再检测。还是AGE=60的话,只有手动进入F级,选好相应的型号进行F级修复。

(5)AGE=00

解决方案:直接选好对应盘的型号进行F级修复,如果无法引导,可以采用说明书上的手动进入F级再返回主界面做F级修复,反复引导失败.则可能是电路板损坏,可考虑换板后再来做F级修复。

(6)Error Reading Boot Adaptives

解决方案:读取引导失败,做相应的F级修复。

(7)Error Reading Reserve Track Defect List

解决方案:读取保留区缺陷列表出错,做相应的F级修复。

(8)Sweeping 189 CLY

解决方案:柱面未激活,此类错误主要出在K4盘,可以先进行smart复位操作,断电加电再检测,如果还是有这个错误提示,则可以找个好盘的10号SMART模块来回写。如果还是无效,考虑做全面校准。

(9) Read Ver Retrys或Read Ver Failure

解决方案:出现以上2个错误,可以先做通病修复,然后断电加电检测。如错误还是存在,则可以用只读修复,只读修复做一次断一次电,再重新装入做,直到修复这个错误。如果反复都失败,则考虑全面自校准。

(10) Failed sys sect. write

解决方案:出现这个错误可以判断这个盘是只读盘,进到程序LOAD …OK之后,点一下只读修复。等待光标出现,将故障盘直接断电,加电、重新装入,再进行固件检测一次,如果没有只读错误,那么就算修复成功,再返回MHDD检测,如果擦除操作可以正常运行,则可以正常的分区以及写操作。只读修复光标消失5分钟左右没有出现光标。则属于只读卡死,重启之后装入硬盘。通病修复一下之后再来做只读修复,如果只读修复卡死而且通病修复是瞬间完成的,则该盘是写磁头损坏,物理只读,只有开盘换磁头或砍头。

(11)CE Log EC=0 Rtype=XX OV=0 STStatus0

解决方案:可认盘,MHDD扫描出来有不规律红绿以及坏道,固件检测有这个错误,通病修复不掉,暂时可以认为磁头即将出现问题。建议屏蔽磁头,做一次屏蔽磁头就断一次电,然后再加电检测,直到这个错误不再出现。

(12)AutoRd Err 43/47 at XXXXXX

解决方案:常说的43/47错误,固件区有坏道,认盘和不认盘都会出现这种错误,首先做通病修复,反复做几次。还是如此,可以做只读修复一次,再通病修复一次,这样做一组就断一次电,然后再来做只读+通病,反复做几轮,还是这样的话,就考虑全面自校准。校准的时候尽量不要中途断电,所以尽量先找AT电源来对待修硬盘供电。

(13)INVALID Cert Disk Code - ROM Resident Revision Required Command Inactive - No VALID Cert Code Detected

解决方案:盘板不配,读不出正确的Cert Disk Code,所以,出现INVALID(无效)的提示。出现这种提示往往是AGE=60,可以手动进到F级做F级修复或者是更换电路板。

(14) 系统可以检测到盘,却不能分区,可能是只读的盘。

(15) K7以后盘的校准

解决方案:K7之后的K8 K9 K10以及笔记本盘做校准,可以先到指令下用E4E查看上一次的校准流程,然后再考虑启动校准。正常从02启动校准都会走到99,然后停到T>,这个时候一定不能断电,接着手动输入"N10,,22"回车之后按"CTRL+T"再做。如果做完了是F级,可以用故障盘备份的固件做一次F级.如果笔记本没有99这步,就表示和K7一样,直接到4F或者50。

(16) Preamp Sent Greater than Max Allowed Bias (0B-09)

解决方案:当校准出现这个错误的时候,先停止校准,用程序"修复P"这个功能,再来启动校准。

(17) KEY 01H INVALID

解决方案:U系列盘在指令模式下出现KEY 02H INVALID的时候,这个就表示某一个模块无效。指令下显示为16进制,程序是10进制表示。所以以此类推,出现0AH 程序则是10号模块,0CH则是12号模块。U6如果在做校准的时候提示KEY 01H INVALID,则写我们下载网的1号模块再来启动校准。

(18)U6校准后只出现.或P

解决方案:对于U6校准结束,回写AT-ROM之后不认盘的,指令下显示一个"."或者字母P的,可以先做N30,做完后断电加电再检测,如果还是无效,则考虑串口下回写15、2、5、7号模块。写完断电加电还是不认盘,则考虑串口下回写所有备份的模块。如果是AGE=60,则在T>依次做N50 E50 T50,再根据出的提示看是不是对应模块有坏的。

(19) unable to load cert table

解决方案:这个提示表示无法读取3号CERT-TABLE校准流程模块。一般出现在K4或者U5盘的校准之后。K4、U5的盘做过校准之后,如果还要做校准,就需要回写校准之前备份的3号模块才可以正常跑起来;如果在做F级的时候提示这个错误,表示这个模块没有被正常加载。

(20) UX和B54校准

解决方案:先进到指令模式,CTRL+Z转到T>,然后CTRL+R加载下CERT.接着T>N7回车,再T>W回车,断电加电就可以开始跑了,正常做完校准之后不需要回写固件。如果不认盘,看指令下是什么信息再来决定下一步操作,一般信息都和U6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