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01-25):
一台DELL D600的机子,原来是电源坏导致主板短路烧了PU3(SC1486,2。5v 1。25v产生的芯片),也烧了CPU的一个上管!换掉就可以正常上电并显示了,但是装起来进系统的时候就掉电,有时一开也会马上掉电,但这情况不多,大多是进系统才掉,用PE的系统也不行,换了CPU的供电所有上下管,控制IC (SC1476),PU3的所有上下管,,主供电隔离管也换了,IO换了,拆掉了网卡,显卡也回焊了,还是不行!!!我修机子从来没有这么乱来过,但这次真实在让我忍不住,,,,大家帮帮忙~!

网友:
掉电问题本来就很乱  需要仔细观察加耐心  基本操作都是对的  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进系统,进DOS或BIOS多久都没事!一进XP就掉了,可能是认到某些硬件不行就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系统时电流变大了,应是那个电源还有问题。

网友:
听说D600有通病,网卡容易出问题,是不是网卡换个试试!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电源芯片吗?再看在电压多少的时候掉电吗?

网友:
想哪么多累  吧显卡取下在做上去看看! 什么都不装单板加风扇 挂到那里 看掉不掉

网友:
做一个南桥,一般都会好,不行就打I/O重做一下。一定会好的的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仔细检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修了一个机器换过南桥进系统掉电  照这样看还得换个试试

网友:
掉电换掉CPU滤波电容看看那,不行在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