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1GX-M754

楼主(2010-01-25):
761GX-M754的问题是  刚开始主板内存供电管烧了  我换了个9916可以点亮
输出脚前有一个电阻烧糊了测量是铜的  一般应该是2R2或0
我换了一个0欧德
但是做系统解压完成重启后  过WIN后就黑了  等一会就重启了
在解压过程中不让显卡解压驱动的话   可以进系统
但是驱动上显卡后  调分辨率后就黑了  然后就重启了
不调分辨率  重启后还是过WIN黑
上官网下驱动  装不上

对了安全和VGA模式是可以正常进入的(加载显卡驱动也好使)    插独立显卡可以正常进入  驱动后也好使
帮忙啊大侠啊  有知道烧的供电管和电阻的也帮忙说一下

网友:
如果阻值正常可以用原来的电阻,糊不糊没有关系。

另外,你这个电阻板上标的是R?????

网友:
这个我用原先的电阻也是出现这个故障  RN20(电阻的标识) 烧的糊了 看不见了上面的标了
换的管标识是MF4 鼓包了也看不见了

网友:
给你个图,与RN20相关的只有这部分,这个电阻阻值是小,但不能用0欧

网友:
0-8p4r-12多大的电阻啊  图中的MF3 没有这个管子
主板 是个MF4接的RN20  MF4输入是3.3 控制是4V多  输出是2.6

网友:
我基本肯定就是这段线路,不信你跑一下看看。由于图纸和主板版本差异标的可能不是很一样。你的那个2.2欧就是这上面的排阻。我认为这个排阻4个并联使用相当于3欧姆,对不对有更了解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好的我明天换上个2.2的试一试  有结果马上发上来  谢谢了

网友:
我换上2.2的电阻  现在MF4输入时3.05 控制室5.44  输出时2.59  但是经过2.2的电阻后变为2.21V
现在当内存
我认为0-8p4r-12的电阻有可能是0欧
请先生帮忙啊

网友:
不可能是0欧,如果0欧那个并上的管子就没有作用了。

查一下过来的电压是否低了,后面负载是否有问题。另外管子G极上有个控制电压,当控制电压是MF3导通时才两边电压相等,在待机状态MF3不通,通过排阻提供内存维持电压。当然你可以接0欧,那样待机时就多耗点电。

网友:
不可能是0欧,如果0欧那个并上的管子就没有作用了。

查一下过来的电压是否低了,后面负载是否有问题。另外管子G极上有个控制电压,当控制电压是MF3导通时才两边电压相等,在待机状态MF3不通,通过排阻提供内存维持 ...
引用 网友A:

张老分析得相当合理

网友:
不过重新再看了一遍,好象楼主的板子和张老给出的线路图不一样,楼主说的哪个电阻更象是管子输出的保险电阻
“换电阻后管子输出2.59,经过电阻只有2.21V”

网友:
是会低的,原因可能并接的管子坏或者G极控制电压没有过来,管子没有导通,低的电压是内存信息维持电压。

网友:
图中的MF3在板子上是个空出来的  MF3空出来的管子确实是和那个RN20相接像图上那样  但是该管子没有在
主板中真正接出来   我今天在网站上下了一个该板子的图纸   MF4下边是和这个差不多的相连的
是和LM324

网友:
R198  4.7K-04-O   4.7K是该该电阻的阻值吧  那0-8p4r-12  0是不是就应该是该电阻的阻值啊  先生分析的MF3这个我也认为是对的  但是我的那个主板好像  把MF3这个给去掉了
是不是偷工减料了   只是做了一部分 把那部分省了  要不就是图纸和该板子有些出入

网友:
如果没有使用MF3,电阻肯定用0欧姆。R198是4.7K

网友:
我想先生说的对  看来还是0欧的  这个应该是保险电阻
我在想想其它的办法  谢谢先生

网友(2010-05-10):
遇到好多了,从显卡驱动再下手吧!

网友:
761GX-M754 V3.0A BIOS

网友(2010-06-24):
显卡驱动装不上 先刷BIOS 就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