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6 故障求助!!

楼主(2010-01-25):
显示器型号:方正FH980-W6
故障现像:开机有图像,亮一下就灭,图像伴有红色!
维修经过:图像伴有红色,初步断定是灯管的问题,现在换上灯管,接上主机开机,在开机自检和DOS下显示器显示正常,但一出现桌面不到1秒钟就又灭了,重新按开关还是亮一下就灭,拆开测量电源板给主控板供电12V正常,主控板供电保险、电容等元件未发现明显损坏,有维修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图像泛红不一定就是灯管老化,开机时背光泛红才是灯管老化

网友:
难到电源还有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了,换

网友:
是背光泛红,灯管也换了,还是同样问题,高压板有2个3055也换了!

网友:
接个通用高压板试试啊

网友:
灯管老化,通病呀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的问题为什么在DOS下就行呢,DOS和WINDOWS下灯管亮的不一样吗!!

网友:
把电容换掉试一下,很有可能有不良的

网友:
电源输出是14V,5V。
主板供电是5V。
黑屏时ON/OFF信号有5V吗?
高分辨率黑屏,主板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起保护了

网友:
今天换了个高压板,可以了,电源高压一体板,把高压板锯了去才放下,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