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报0187错啊

楼主(2010-01-25):
ibm R60 报0187 eaia data access error 有时开机会报有时不报 但进入系统重启肯定会出现 怎么办呢 有没有人解过
重启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中毒了,重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EEPOM报错,和系统没关系!

网友:
那应该是报 安全芯片哟

网友:
是安全芯片的问题

网友A:
我觉得好像也是TPM出了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
一地
换过了 不行

网友:
这是安全芯片报错,把安全芯片拆掉,刷无安全芯片的BIOS ,或换一个安全芯片

网友:
这个要刷芯片程序的。。。

网友:
再次谢过,我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0187IBM的通病,好像蓝快的人有专门的工具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