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K8U CPU是AMD754针的诊断卡跑A5 A3

楼主(2010-01-25):
我的是4位检测卡 显示A5 A3 不过内存 换过内存 也不行 有时候换内存插槽 或者关机一会 有可以正常开机 关掉过几分钟 又跑A5 A3反复如此 BIOS损坏 也会时好时坏吗 有时候 几个小时都不出问题
cpu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重点检测一下内存部分,如果一切正常,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