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怪问题 方正T360 和东芝M207

楼主(2010-01-25):
两个机器都是做显卡的 最初问题都是通电没显示 做显卡后都能显示了
但方正这台 用512 和256的内存可以开机 用1G 和2G内存 会报警(4声短) 这个有可能是显卡没做好吗? 现在想不到其它问题 正准备重新再做下显卡
东芝这个就惨了 做了显卡后好了 用了两天花屏 再做 好了 用两天又花 这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没有去改风扇 前段时间还修过一样的机器一直都没出问题 但这个就是弄不好 像这种 用一段时间又出问题会不会是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
方正的机器原来是多大内存?老机器很多都不支持单条1G以上的内存的。
修过显卡后两天就坏也太快了,要么就是BGA温度太低,要么就是没找准故障点

网友:
嘿嘿  东芝M207 我这也有一台 我开次重做后跑了一天的3DMAX06 没挂 第二天客户拿过来 又花了  嘿嘿  换吧 换了以后想死不定时的死机 蓝屏  换板又没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