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34S通病 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0-01-25):
听说该机通病的解决方法是升级程序 苦于找不到这个程序 希望哪位朋友帮助一下 谢谢!
通病
解决方法

网友:
高压板有短路指示灯也会闪烁的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iWO
我试过 用外接电源5V直接供电一样闪烁 应该与高压板无关。

网友:
高压是12V的

网友:
我也有片这样的板,也是程序问题,写了个别人备份的程序还是不行,断电就不开机了

网友:
版主说的对 高压短路也会照成指示灯一闪一闪

网友:
LG和三星常靠这种方法来搜刮民财。

网友:
主电源滤波电容性能下降,带不起负载会有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一次。电容看上去是好的,只有通过代换才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