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死机过会蓝屏

楼主(2010-01-25):
电脑开机竟死机。有时玩着就蓝屏

菜鸟阶级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在基地发这样的帖子我感觉是水贴。。
没有详细解释的一般很难回答,,

网友:
这现象那样硬件 软件都会导致的 先排除硬件,再到软件,

网友:
楼上正解,先硬件看看吧.

网友:
无语中。。。。。楼主把情况先说清楚吧

网友:
应该是先软后硬的    怎么成先硬后软   ?????????????

网友:
内存,或者内存附近的电容看看,实在不行,拿到维修店花钱修

网友:
主板,内存,硬盘

网友:
看有没有电容爆了,还有就是CPU的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