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

楼主(2010-01-25):
显示器屏共电正常,白屏是什么问题

网友:
白屏是驱动板 及屏线坏的多

网友:
屏供电正常不是说驱动板就一定正常啊,可以找个万能板试试是否屏有问题了

网友:
屏上的主芯片坏了或者是屏上的供电有问题。5V -19V 12V你查查看

网友:
首先看下保险有没有坏不就知道了

网友:
屏上的脉冲芯片没有产生屏工作需要的各组电压也会白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