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21关不了机,关机电源灯还亮(经验)

楼主(2010-01-25):
开机一切正常,无论是刚开机长按电源按钮关机,还是进windows正常关机,都是屏幕黑了,电源指示灯还亮,还有0.5A的电流。
关机后查slp4 slp3到EC都是0V,证明南桥没有问题。换了EC kb910,搞定。
纯个人实践经验,觉得对你有帮助的就顶一下吧。
Windows

网友:
0.5A的电流不包括充电电流吧??如果是这样的话EC应该很起热吧

网友:
待机正常吗

网友:
那米充电电流的哟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电流是不装电池的电流,非充电电流,电流是所有供电都没有关闭造成,该机待机是没有3.3v 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