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款板可以检测ddr内存吗

楼主(2010-01-25):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df5.jhtml?cm_cat=0 看来看去还是这款比较好

网友:
我是用因特尔芯片组的  用的是 ECS主板  用大牌的主板应该可靠点

网友:
好像因特尔原装主板不可以的。

网友:
你这款主板没有独立AGP槽..  不建议使用来检修内存。

网友:
原装INTER特别挑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