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做自校准

楼主(2010-01-25):
ST380011A硬盘做自校准,出现“Quick Error Rate cyl 046E7”然后就不动了,怎么回事,下面怎么办?望高手指点

网友:
等,这里时间有点长,后面做08、31、3A等更长,可按“.”看CHS有无变化来判断有无死盘。

网友:
知道了,谢谢!如果死盘了,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看流程记录
判断是头坏,还是缺陷过多
如果是头坏就砍头
缺陷过多可以换个固件再跑,再跑不过就扔

网友:
有耐心点``有的流程时间比较长```

网友:
硬盘新手  来学习一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