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测试卡显示NO-CPU.INTEL865主板,求助.

楼主(2010-01-25):
主板是INTEL865,CPU换过过而且在别的机子上试过,可以用.电源试过也可以用..CPU表面没温度,可以肯定CPU不工作,因为手头没有CPU假负载,而测试点一时记不起来,新手的我应该从哪里检测起来.
cpu

网友:
测Q1场管的S极!G极 D极

网友:
你看VCORE正常吗 CPURST 有吗

网友:
开机Q1测G极输出电压只有1.34V左右....测试卡复位指示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