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兼容机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0-01-25):
接一兼容机,开机加电一段时间后听见启动正常的一声嘀,屏幕无显示。
拆下显卡(G5200),发现卡上几个470UF电容鼓包,更换后开机显示正常。
启动时扫描C盘到23%时不过,格式化C盘无坏道,用镜像文件还原C盘系统,再开机扫描D盘不过,反复开机,有时扫描E盘、有时扫描F盘不过,因每次重启扫描硬盘不过的地方不一样,应该不是硬盘故障。判断为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换一电源后开机不再扫描硬盘,启动正常。
打开电源(技展 网络擎源300PX5)发现+5V两个电解电容10V1000UF,一个冒顶,更换为10V2200UF。+12V只用一个16V1000UF电容,更换为16V 1800UF。(该电源用料太次)。
换上修复的电源后开机,启动到XP显示桌面图标后死机。询问用户说前段时间使用时,一玩游戏时间稍长就死机。检查两条内存(一条为富豪256M,一条为威刚512M),单独插任何一条内存故障均同上,看来不是内存问题。
拆下主板(硕菁848P)检查外观无异常,插上显卡加电测各处电压无异常(该主板同硕泰克848主板不插显卡不能加电触发)。判断为U座接触不良,拿掉U座上盖,检查座子的针孔无扩孔。检查主板反面,U座为反面有透针的,观察有几个针脚焊点锡少有漏孔的。用烙铁上松香,点锡焊不到针脚(烙铁头太粗),用风枪加焊到焊锡表面微动后结束。
装好主板,再开机加电,启动XP直到显示正常。拷机几个小时,无死机。
分析原因:这些非一类品牌的主板焊接工艺不完善,U座针脚焊点不饱满,有的挂锡太少,CPU长时间使用时发热,引起U座针脚热涨冷缩,使CPU引脚与板子高阻值,引起死机。

网友:
呵呵 说了一大堆 好像主要就是U座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少见,楼主很幸运

网友:
呵呵...说得很详细呀...

网友:
很少见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毕竟对我们这些新手有帮助,比如换电源,看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