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没有删除联想一键恢复而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0-01-25):
有谁遇到过没有删除联想一键恢复而装不进系统的,相信下面这个程序可以帮到你,很简单的,把附件里的两个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然后在dos下运行u-text文件即可。

网友:
抢个沙发坐啊

网友:
呵呵!试试!我是用得Gdisk分区后装系统的

网友:
这个是可以不用重新分区就装的进系统了

网友:
直接低格 迅速快捷

网友:
哈。。。
各有各的方法

网友:
有这麻烦吗?
直接低格不就行了~

网友:
因为品牌机有隐藏分区,所以做系统就会出错!!!

网友:
对于联想的隐藏分区,以前的机器是这样的,在本机器上,低格是没用的,我试过很多次,不过不排除RP问题,要把出事的硬盘挂别的机器上进行低格,在装会本机,OK!
现在的隐藏分区,是要用其它的硬盘进行引导,引导完毕,在把出事的硬盘接回去,就OK了,但也不排除在这些操作中可以省略什么。因为,咱还是新生!

网友(2010-07-11):
。。。。。。。。。。。。。怎么拿积分

网友:
谢谢分享,碰到过好几次,解决办法就是把隐藏分区删掉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