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看高清电影老是重启动,不能看。

楼主(2010-01-25):
一DELL品牌机,P4 1.8G,512M内存 集显。当看1280类高清电影机就重启,看1024类电影和做别的时就没问题,咋修
重启

网友:
震撼!最好把你 的本子散热改良一下,不然迟早要烧掉

网友:
忘记说了,是台式机

网友:
这个配置,看高清机器是很卡的,,,

网友:
机器配置有点太低了,肯定是要卡的

网友:
升级一下配置应该会好!

网友:
估计是内存问题,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 CPU温度过高 主板保护 自动重启!BIOS里应该有设置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吃不消引起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看高清,配置要可以才能看,要不然很卡很卡很卡的。

网友:
dell机器机器内有自检程序,检测一下!

网友:
配置问题,看高清的你的显卡吃不消的,还是把机器升级一下吧!

网友:
查CPU散热问题。分辨率太高了。CPU吃不消。

网友:
有显卡插槽的话,上个独显就OK了,原因是集显吃不消。

网友:
没显卡插槽呀,
我还以为是我装的深度精简版XP的问题,而导致不能看呢。
再在换了个V星主板就行了。也是845的,处理器P4 2.66G内存512M+256M 显卡64M的独立显卡。

网友:
什么都不要升了,那种配置像数1024----768恰当,调高了肯定卡,要升就要换主板,显卡,CPU,不划算,人距屏远一点,就清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