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白屏

楼主(2010-01-25):
指示灯亮,白屏,屏的的电压是负5伏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供屏的电压不可能是负压,,,你表笔用反了

网友:
屏板上脉冲芯片产生的各组电压正常吗?
量出负电压是表笔用反了

网友:
晕,你强,负的电压怎么也有,你看看屏线断了没有???

网友:
没有接反,屏线是好的.

网友:
请问你的-5V是在平的那个地方测得的?测试点有标示么?

网友:
-5V就你的表笔接反了吧,白屏一般是DC-DC电路呀

网友:
如果显示是黑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