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明基Joybook 2000无线网卡不能开!

楼主(2010-01-25):
有一台明基Joybook 2000的本因为键盘坏了,没得换,只能外接PS2键盘使用,但是该机没有无线网卡硬开关,只能使用Fn+F2开启无线网卡,但是PS2键盘没有Fn键,所以现在无法使用无线网卡,请问是否能硬改线路使之强行开启?急等!{Intel 2100BG无线网卡}
今日该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发现方法很简单~!经过查阅IEEE的关于mini pci插槽定义的PDF,发现无线网卡的第十三脚是控制无线网卡开关的!就是从卡正面豁口数第6脚,解决方法是直接割断该脚就成啦~~^_^。    毛爷爷教导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句话还是有道理滴!PS:今天蛋疼,没事做,就把PDF看了一遍!!在此感谢咪咪虎的思路……虽然维修方法是截然相反的(他说注入高电平,实际上是要断开~     #= =

网友:
改不了。键盘是EC控制的。可以买带FN键的USB键盘,打开一次后可以不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真的假的啊!不是吧!请问EC控制是什么意思啊?本人新手……

网友:
找到无线网卡开启信号,给它个高电平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这样的话应该可以,不过笔记本无线网卡外有一层纸贴着,且线路较细,请问无线网卡的开启信号该怎么找啊,我没有示波器,不知能否发个2100BG无线网卡的datasheet?不胜感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