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R800-VM 跑00 复位灯恒亮

楼主(2010-01-25):
全板无核心复位时钟电压
有用代灯测试无虚焊
插4针有高音出现换了ADP3180就没有高音出现了

CPU旁的MOS

TR1的只有Ḏ有12V电压G跟S电压 0
TR2 G D S电压都为0

请各位帮帮忙!

接下来该怎么办?

网友:
請先查一下ADP3180第11腳EN是否有電壓出來

网友:
電源IC是不是還帶了幾個3410的?
給個電路圖你看看.電源IC已經換,那還要驅動管去驅動主供電哦.

网友:
ADP3180  极易损坏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从供电开始查起,(开关和复位的由为重要)

网友:
CPU供电没有复位的话,如有配件换个电源管理ADP3180试试,华硕的板子电源管理芯片容易坏

网友:
AD3180 EN有3.5V
MOS旁的3个ADP3418# 只有1脚BST 11.24 v 5脚 DRVL  11.24 v
3脚OD 2.93v   其他脚无电压

网友:
华硕电源管理芯片

ASO-016

1 VBAT     2.99 V
2 5VSB     5.03 V
3 G3VSBSW  4.06 V
4 SUSB     3.76 V
5 SUSC     3.76 V
6 RESETTON 3.80 V
7 RSTIN    0 V
8 GND
9 PCIRST   0 V
10 BRSTDRV 0 V
11 PSINOUT 0 V
12 PWRGD1  3.26 V
13 PWRGD2  0.04 V
14 5V      5.13 V
15 3VSBSW  5.13 V
16 RSMRST  3.36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