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版主高压板保护的疑难问题

楼主(2010-01-25):
一唯冠代工方正的19宽LCD,屏发红,开机亮一下灭,修过很多了,换全部灯管后全良好且没返修的,现有一台,换四灯后,拷机两天后正常,用户拿走,次日又说依旧亮下灭了,拿回来后,将原机接上另外的两组新灯管不保护,用通用高压板接屏上的灯管也正常,好几个小时全正常,后查高压板的保护反馈电路,没找到坏件,且带别的灯管不保护,但是又将原屏装回原高压板,开机仍是开机亮5秒灭掉,后将电源输出的14V供电的滤波电容,及高压板部分的电容全换掉,依旧,无奈,只好将TL494的1、16脚对地去掉保护后,开机正常了,屏框上温度也不高,拷机一天未见异常,交付用户,不知日后有无隐患。

网友:
以后换灯管需要注意,把新灯管焊到灯管架上后要接高压点10分钟左右再装屏
这样有2个好处:
1,有灯管轻微不平衡可以早发现,早更换
2,换灯管后灯管上有一些水蒸气,可以顺便烤干

网友:
应该还是有问题吧,换个通用的高压板就无忧了

网友:
我把四灯全换后,在原液晶高压板上点了半个小时,才装上的,很正常,装上后又拷了两天,也没有出现问题,
但是用户回去说不行,拿回来,分别替代灯管和高压板也全没问题,但把原来的装到一起故障又出现了。

网友:
这种机器修过好几十台了,一般换完全部灯管没有一台有问题,经过反复测试,均无发现有坏件,且原高压板接上另外的两组灯管不保护,思考了两天,我觉得,原因还是负载不均,虽然所换灯管全部是新的,但四灯所耗电流还是有差异,且保护的出现不确定,有时一开机出现,有时用上一段时间关机后,过会儿再开出现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去保护的方法。我10月份修过一个,忘了啥牌子,开机亮一下就灭。用通用高压板点没问题,把四条灯管全换,问题一样。测保护电路也没有问题。最后只有去保护。到现在无返修。

网友:
但愿如此!不知楼上的高压板用的是啥芯片
我是考虑去保护后灯管电流大,缩短寿命,

网友:
早期的高压条就不带保护,照样有人用!

网友:
照LZ的描述~~我個人是感覺~像是"燈管 "品質不穩定所造成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早期的高压板不做保护,那寿命不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