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纸里的是什么样的三极管?

楼主(2010-01-25):
图中的Q48是什么样的三极管呀,管里面有两个电阻的?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PNP三极管多集成了2个电阻。

网友:
管里面,一个阻值是47K,一个是10K,不是起保险作用的吧?

网友:
管里面,一个阻值是47K,一个是10K,不是起保险作用的吧?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一般作为偏置用。

网友:
带阻三极管

网友:
手上没有实物板,不能做测试,再问一下张先生,测管子的2,3脚间会有57K的电阻值吗?

网友:
想要更换的话照型号换就ok了

网友:
今天拿实物测了一下,测2,3脚间是有57K的阻值。但这个管子有些怪,就是用二极管档任意测二个脚都为1。看来要换的话,要同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随便找个三极管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我跟你说你直接把DS用线连起就OK了,不就是一电源指十灯么

会员152004 -10 三极管的D,S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