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求助

楼主(2010-01-25):
接到一台IBM T40本本开不起机的。待机正常,不知怎搞的拆拆机自然可以开机正常用了。不过放在哪里几天它又开不着机了。再拆下机又正常了哦!跟本没有修到什么东西的啊!奇怪的问题了。
求助

网友:
板子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开不起机器的时候,什么地方的电压没有了?你说清楚了我们好帮你分析,这样分析不了的。

网友:
排除CPU的情况,一般百桥有问题,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拆拆就行了。跟本没得查啊!

网友:
主板有虚焊

网友:
这样的时开时不开还是的,LZ说的一不清二不楚的,要有第六感的人才帮得上忙了,我认为!一般T40的是显卡空焊的多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