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9800GS维修

楼主(2010-01-25):
客户过来是这么说的:
客户打开机箱后忘了插显卡风扇的供电线 显卡风扇没转
然后出去吃饭了  半个小时后回来发现主板不转了(估计是短路了)
再按开机键没反应  于是就送过来修了
我接过显卡后上主板通电测试 短路了 同时还看见风扇处有火花
以为就是风扇短路了  拔了风扇也一样短路
后来发现显卡背面有个八脚的芯片烧了一个洞   芯片是APW9935
拆下来就不短路了  索性就让它一直通电
结果能显示    花屏  满屏的白条  后来居然进了系统
到欢迎界面时很清楚   后来就有点红色的细线
然后就死机了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不是原板上的系统
大家说这个显卡是因为缺少那个供电芯片花屏
还是因为客户没接显卡风扇导致虚焊花屏呢?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供电芯片拆下来  部分显存没供电了  所以刚开始花屏 进系统后就不花

网友:
多半是GPU被烧坏了,9800的卡不能少风扇!

网友:
先把供电修好,之后用软件检测看结果

网友:
有过类似的经历,GPU坏了

网友:
先把供电弄好了,在开看下 不行只有做GPU了

网友:
先把 取下 那个  芯片找好的 装上去,,把其控制的  mos 也一并换掉

然后 软件扫描下,供电正常,重做又无效的话,核心坏

网友:
烧坏的是APM9935吧,那有APW9935这个场块.

网友(2010-02-24):
恩高端显卡不能没风扇的,看这个风扇这么大 ,还带铜导管一定是个发热大户,先修供电,MATS测试下 如果不行还真的做GPU了

网友:
发热量那么大,多半是GPU被烧了

网友:
这玩意怎么没温度保护呢?万一风扇坏了,那就废卡吗????

网友:
嗯差不多的,离开风扇真不行

网友:
这是显存供电的12V电源输入部分的MOS

网友:
先把烧掉的元件补回去再测一次
我记得7系列以后的卡有温度过高自动停止运行的,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开这个功能。
核心不一定烧,你先把烧掉的元件补回先

网友:
个人觉得 先吧坏的先替换了!然后再进行检测  我是新人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我认为是供电产够..把拆掉的元件找同志样型号的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