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花屏,显存烫

楼主(2010-01-25):
RT
V星8600GT
开机即花屏,4片三星显存,其中2片非常烫手
想请教一下,这个一般从哪下手?

网友:
显存挂了吧

网友:
有工具定位显存,测电压。换芯片

网友:
测一下供电就知道坏没坏了

网友:
从哪下手?  你问的 真是正点!!1!
先把烫的换掉,然后软件测试,这种情况  核心也有可能损坏

网友:
已修复,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网友:
楼主,修复以后也说说是如何修的啊,也分享一下学习经验呀。

网友:
按5楼兄弟的说法,请电脑城修显卡的师傅换了两片显存正常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存坏了。供电应该不会有问题。有 问题的话另外两个为什么不烫。直接换

网友:
主控坏的可能也比较小。基本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多数显存坏了。一换就好

网友:
换上后有没有测试一下?

网友:
对。测试结果最重要。

网友:
修好后就WOW跑了几个小时,发现正常就算好了,反正是自己用的,也不用那么严格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