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网线

楼主(2010-01-25):
如果只有一根网线,但想两台机子同时上网,不增加外设,做网线时45水晶头连接方法

水晶头金属面对自己,从左到右为1-8 (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网 线 的 接 法

一、PC连HUB (电脑连接上网设备)

A端:(标准568B):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B端:(标准568B):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二、PC连PC (电脑连接电脑)

A端:(568A): 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B端:(标准568B):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三、HUB连HUB (上网设备连接上网设备)

A端:(568A): 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B端:(568B): 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千兆5类或超5类(包括6类线)双绞线的形式与百兆网线的形式相同,也分为直通和交*两种。
直通网线与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
网线一般就是直联和交叉两种,,

网友:
网线接法 一般都是 568B 的标准;

LZ 所讲的 直通接法,很容易造成 掉线 故障。所以,若是经常遭遇 这故障,不妨考虑 重做 网线。

网友(2010-02-25):
你这的是什么?现在都自动反转 不在意A或B  都是可以用 无论哪头是A 哪头是B 不用如此费脑了 时代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