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幕液晶电视机黑屏故障快速检修方法与技巧

楼主(2010-01-25):
大屏幕液晶电视机黑屏故障

黑屏分两种:   灯管亮了黑屏, 这是显示通道问题;        灯管不亮黑屏,这是背光部分问题;

                   无图像---指的是黑屏无显还是灯管亮黑屏??   这时灯管亮不亮很重要的;

                   如:黑屏有声音,这故障建议你用 “华升液晶维修通用点灯板” 点亮灯管看下有没有显示

看灯管有没有正常亮?

液晶电视机灯管亮时也可能看不出来 , 不人太明显的出现白屏故障 ,

你可以按开关机键 , 近看屏幕显示有无变化 ,  拆开机的话就最好了, 液晶屏背后可以看得出有很明显亮暗变化;

要注意的是:  很多时侯灯管会出现闪一下就黑屏,也就一两秒时间, 要注意变化

用点灯板点亮灯管后:

1. 如果有显示表明背光部分问题 ,  故障在高压板或灯管 ,  供电电源引起也会有可能 ;

2. 如果无显示表明显示通道问题 ,  包括数字板 \ 屏线 \ 逻辑板 \ 液晶屏 ;

液晶屏好坏测试办法:

修机最重要的是第一时间断定液晶屏是否完好, 如果屏坏了你还修那就浪费时间了

要快速检测屏的好坏你可以拿 " 华升液晶电视维修驱动检测套件 "  去测试下,  一般三五分钟即可完成;

可以配合 "华升液晶维修点灯板"  和 "华升液晶电视维修电源检测套件" 这样你就可以很快单独测试液晶屏好坏了;

黑屏故障一般是: 背光部分    故障率较高

你测一下高压板上:   +24V 有没有送上去 ,   还有BL-ON    ,这个脚位应该是高电平5V才会点亮灯管

测下高压板上保险有没有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