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笔记本 显卡芯片虚焊

楼主(2010-01-25):
最高用多少温度加焊,芯片不坏

网友:
补充:dell d620,显卡芯片虚焊,接外接显示器花屏,屏不显,加焊的话,显卡芯片最高可承受多少度

网友:
用红外BGA240芯片不会坏,土炮就不知道了。
不是一定要到这个温度,我一般不看温度,感觉差不多用镊子捅捅芯片边上的小电容,能捅动就差不多可以了

网友:
上面温度不能高于260度

网友:
回楼上:用BGA R550返修台的,我现在把温度调到240,再试一下看可不可以,

网友:
dell d620,显卡芯片,是不是无铅的啊,

网友:
这样问没有什么意义  别人给你说的都是自己机器的曲线温度  实际点讲就是上风口的温度  每个机器都会不一样  要回答你的问题 必须是芯片本身的温度  所以 需要你控制好曲线  芯片温度在锡融化时217度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就算220 230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D630,如果还没动过,直接打DELL 800,可以免费换板的。出厂60月内的,都可以换

网友:
用正常做无铅的温度就好了。230 240 都可以。。

网友:
240就可以了。。。温度太高板子会变形的

网友:
用风枪的话,我试过最高300芯片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