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亲手DIY 三温区BGA返修台 进行中

楼主(2010-01-26):
     看到坛子上好多高手做的机器,自已也忍不出做个,纯属个人爱好,现抽个时间把已进行到的发些图上来,还请做过哥们的指点经验或建议
为了好看点预热台是在市场上买一个壳子

第三温区底部加热用853的风筒改装一下,加长了些

底部控制箱本来也要买个,一问要200多,太贵了,就用8205的箱子上下盖一摊,做成一个大点的盒子,线路还没布置好

加热头是8205加了一个SONY摄像头的铝外壳,固用也暂时用监控摄像机的那种长架子二个改装,可以左右上下旋转,上下升降还没想到办法
上部加热选 的一个64段曲线控器带485接品的温控,其它还没确定

先摆个样子出来看看,估计还得个把星期搞,只晚上有时间

网友:
抢沙发,别做网了,没有什么大的用处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不过现在成品机也不贵了。还是买一台成品可靠

网友:
今天完成了架子的安装和定位,现在遇到问题,正在研究上加热温控,有哪个兄弟知道8205内置的热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我在温控设置选择了很多种,什么K,R,J,E型电偶都试过了,E型最有点像,可加热后也感觉温度显示不正常,一个个试太费神了。今天太晚,如实不行明天自已弄个电偶放进风筒里面去。。。。

网友:
k型号的!有极性的!你把里面的水银电阻短路就准了!

网友:
8205的各引脚图,另楼上的兄台说水银电阻短路,不知是哪个地方的水银电阻,还请赐教。。。

网友:
在风扇里面有个水银开关,玻璃里面有个珠子

网友:
LZ那个SONY的外壳挺好的
套在205外面显得上档次,唬人不错
在哪儿买的,我也想弄一个给我的8205套上

另8205里面的热电耦好像是K的,但是热取样点自己要调整,就让他放在那个位置是不行的
水银开关就是一个外观像保险的东东,拆开8205你就看到了,直接短接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能同时控制上下发热 和预热 三路的温控器啊 pc410可以吗?

网友:
有没有能同时控制上下发热 和预热 三路的温控器啊 pc410可以吗?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
如果PC410能控制多路,谁还用两三只温控

网友:
哦 没有三路的温控啊 我也想自己做个返修台 想知道怎么样实现三路温控同步控温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初步确定机器的最终样子
1.体积小,重量不超过10公斤,不需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可将加热头,预热台,控制箱分离和组装.
2.三温区独立可用温控器,旋钮切换控制,可带独立风枪.
3.带8寸触摸屏,内置电脑(我有一台T22电台坏屏的,到时拆了壳装到控制箱里面去)
4.带10X视频摄像头,可视BGA锡球溶化过程
现在还没找到好的温控软件,!

网友:
4.带10X视频摄像头,可视BGA锡球溶化过程
楼主这个想法好。

网友:
带10X视频摄像头,可视BGA溶化过程
这个怎么实现 ?锡球在主板和芯片中间根本看不见呀

网友:
看了也想做一个,不过不知道成品多少钱,如果还行的话还是卖一个吧!自己做材料难找呀!找到的也不一定匹配呀!硬要搭配起来也不稳定呀!

网友(2010-03-08):
楼主好牛啊,看样子,不错的。期待你做完后的成品贴

网友:
样子很不错````我也正在构想DIY一个三温区的````但还没动手``
LZ如果完成了```把大概的配件和价格发上来大家瞄瞄好吧

网友(2010-04-11):
楼主下面的热风是什么改的啊

网友:
LZ,你的风嘴不太好吧,这样出风不均匀的,吧8205风嘴转接口取下来,做个大点的风嘴,用块0。76的万用BGA网焊在里面,出风会更均匀,

网友:
我算了下,2台PC410价格应该是900,一台8205是220,K型热电偶2个,应该是40,在8205风筒里面就有个,一起是3个,再买个8205的发热芯,不记得多少钱了,外套个不锈钢管,下面家个风扇,5块,2片0。76的网是16块,还有象LZ这样的取暖器发热芯,20块能搞定,用发热砖一块应该是30左右,固态继电器2个,应该是60块,这里都是看得见的东西,剩下的就是支架和外壳了,初步算了下怎么也要花个一千六七,
我的主要部件基本都备齐了,就差外科和支架了,我了解了,在机械设备里有个叫做“磁力座”的东西,拿来改造下用来做上风枪的支架还是很好的,具体我的做法和架子的设计已经有一套方案了,白天要忙,很少抽得出时间来弄他,要不很快就会出来了,到时候我也会拿出来秀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