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不通电如何解决

楼主(2010-01-26):
电源是索普达的ATX-400T
插上电后没反映,风扇也不转
请问各位高手,估计是哪出问题,
谢谢。

网友:
问题不详细,电源不启动的原因很多,建议去看看新手帖

网友:
整流滤波和一次电源有问题!

网友:
你先用万用表量下紫线 绿线 有没5V电压先

网友:
LZ你也太笼统了。插上电是接主板还是黑绿短接?待机电压是否有?保险炸没?

网友:
先从市电插座查起,一步一步的查,就查到问题了

网友:
如果没有电路基础建议不要打开外壳 这样会降低人身伤害 安全第一

网友:
不好意思,之前没搞清楚,
是联上电源,短路没反映。

网友:
又不是很好的电源 不修也罢。
短路没反应的问题多了 。先看看绿色和紫色线有没有5V。
建议你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 。
如果查到保险断了( 保险里面都烧黑的那种 ) 最好就不要再去浪费时间了。
我是咸宁蓝星 所以回了你的贴

网友:
估计里面的保险丝,电源线或者插座不好,你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