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众主板CPU发烫请指点下

楼主(2010-01-26):
台众主板,原先是触发南桥发烫,测1.5没有,更换场管后正常,然后上电测试,可以点亮开机,可是运行一会儿后又突然黑屏了,但主机还是运行,摸了一下CPU风扇,发现非常烫手,现在的情况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机,CPU一会儿就发烫,象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引起的,还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由于没有编程器,还没测试刷BIOS,如果BIOS故障会出现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并且CPU发烫的现象吗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U和北桥部分的电路

网友:
检查南桥电路 特别是附近的场管
BIOS故障一般会开不了机  找不到外设
还没遇见过会影响南桥 CPU 散热

网友:
谢谢大家,我又换了一个场管,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你换了什么管 说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咯

网友:
就是,楼上不厚道,换哪好了,大家分享下维修经验啊

网友:
很奇怪 楼主说的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