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漏电会导致不开机

楼主(2010-01-26):
一台明基17“LCD,开机无反应,无背光,查电源高压一体板15V、12V、3.3V输出均正常,怀疑是主控板问题,测各按键发现有几个按键无3.3V 电压,怀疑按键漏电,将按键全部更换后正常。

网友:
这是明基液晶的通病

网友:
优派显示器也是,上次就遇到过一个VG1921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好过一个这样的机器,是个爱国者的,查死了才发现,按键的问题,接上按键就发现有电压被拉低

网友:
按键坏是明基通病   明基的CRT  液晶显示器 按键都垃圾   (供电正常直接怀疑按键)

网友:
会导致不开机,,或自动关机等

网友:
这和电视机一样,在电视机中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
菲利蒲的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现在东西质量不好。这种现象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键用久了会短路,造成一些不开机的故障

网友:
其实类同此故障的机器很多,按键用久了,难免有漏电,接触不良等,相对而言,矩阵式的按键电路,轻微漏电或者接触不良,不容易把问题反应出来,而采用电压差分输入的按键电路,则容易出问题,原因主要是按键输入端需要一个很微弱的保持电压(通常由5V+降压电阻分压所得),分压后的电流非常微弱,如果按键有漏电,则把这个保持电压拉得,让MCU不能正确识别按键指令,从而导致各种奇异故障!

网友:
我也遇见过 出现这个问题是正常的.. 就好象 咱们电脑的键盘一样,有时候一两个按键因为进水之类的问题造成按键短路后,经常开机或者平时操作不正常..液晶也一样..一般液晶在开机的时候都会检测一下那几个按键..短路就等于长按了..可能是检测不过去,才不会开机吧..
个人观点..也许不对..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