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ab出现返修了,已修复

楼主(2010-01-26):
嗯,前些天修的一个联想17的液晶,显示器一亮一灭,换个电容好了,我已经发过贴了,过几天客户来了,说是同样的现象,还是指示灯亮灭亮灭,出现返修.下面把我的维修过程向各位汇报一下:
1、分析这种现象,应该是后级高压保护引起的。因为之前亮的时候显示十分正常,故排除灯管问题。
2、本想换一个通用的高压条,手头没有,在这里建议广大修友,平时要多备点通用的高压条,修起来会很方便。
3、没办法,把显示器拆开,拿出电源高压一体板,开始检测故障,主要看板子正面背面有没有明显的故障情况,没有看到,拿出我多年来始终在用的万用表,呵呵,用这个万用表修过不少的主板呦,打各路阻值,板子背面有两组一样的电路,我选择直接量两个8脚的芯片,它们的各脚阻值按理应该是一样的,4个脚输出,3个脚输入,一个脚控制。
    呵呵,挺成功,直接发现一组输出对地了,吹下与之相连的稳压管,还是对地,顺着线路跑,因为这里的元件比较少,跑到了类似三极管的东东,上面标记着c5706,直接拆下,发现三脚已经击穿,附近还有一个和它一样的,也拆了,击穿,手头的件实在太少了,查了一个资料,这是个驱动管,明基的液晶坏的较多,向别人借,都没有,因为我们这是个县城,一些修家电的还是修家电,估计液晶显示器也没怎么修过,故而元件较少。有一家说有,要7块钱一个,也太贵了,走人。
   我在淘宝里搜了一下,好多卖这个芯片的,好便宜呦,发就多发点,发了100个c5707,都是比c5706好,我查了下,好像功率大一些,走的ems两天到了,到后直接焊上,原来的已经拆掉了,不过要注意方向,方向不要错了啊,接屏成功点亮,到现在客户还没有回来返修,此液晶修复。
   总结,这种故障应该是通病吧,感觉也不是太难,下面附图。一个圈子处就是两个损坏的管子,中间夹着电容

网友:
一般C5706  C5707,容易坏的,好修复。

网友:
从没这么修过液晶,一般都改板,看来也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例子,比你这个坏得多,就是像你图上圈的那两个驱动管后面的那个装在散热片上的三极管也一起坏掉,我这个还麻烦呢,要是那个不换掉直接装驱动管上去又烧的,不过后来也解决了,经历跟你的很像

网友:
Dell 的 换电容就可以了 看来坏的不一样

网友:
感觉貌似那个C5707 不会轻易坏的..也许还有有什么元气件工作不良把

网友:
AOC代工的这种类型的高压板修了后一定要补焊升压变压器

网友:
修过一样的故障。不过我这边料板很多,芯片不用担心。

网友:
没这么简单的,C5706坏是什么引起坏要检出来,这样才不会返修

网友:
看来还会坏

网友:
这机器也许还会返的,,,,

网友:
三极管击穿一般是耦各电容线圈虚了影起击穿

网友:
这种机行,我一般先看5707的

网友:
呵呵,多谢各位的建议,如果返修先加焊下变压器

网友:
学到了一些知识 感谢楼主的图图啊

网友:
基本都是虚焊引起的烧5706和5707

网友:
综合以上网友的:个人认为不能更换C5707就算事了,还应该再查查为什么此管损坏?以前,我维修过的,此管损坏时,还有其它电路部分有故障,比如:高压线圈管脚虚焊、电容

网友:
厂家维修是连升压线圈一到换的。

网友:
还有 坏FU9024的  虚焊不 补得话  用几天又烧哦  换了 东西要知道它是怎么坏的 才搞的 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