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40015A跑完自校准后出P,回写06模块。

楼主(2010-01-26):
有个st340015A的薄盘,满盘色块,我是pcipc300从N4开始跑的,跑完自校后出P,在网上看到说要回写6号模块,我在数据库里也看到6号模块了,但是怎么回写呢,请大家帮帮忙,最好把选择的菜单说的详细些。

网友:
5400.1好象除了原厂的人外,还没人会写固件,可以写磁道,但不知道哪个固件在哪个磁道,全写要花一个月。
如果流程正常跑完到50,可参考U6盘,从重建P表那步再跑一下,不然请先跑完所有流程(不在线看是不知道的,因为不从2跑或初始化过,原LOG都在的,这种盘可以初始化,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写固件)。

网友:
UX盘用PC3000可以回写啊~你自己找个说明书吧,你自己做SF直接就要备份这个盘固件了。